S310 S410 M30-70 S40-70 合成BIOS

楼主(2017-06-17):
机型:S310 S410 M30-70 S40-70通用来源:官方BIOS自己合成 (8M),保证百分百可用。
     合成时自带INTEL 原始ME程序 ,所以不存在开机慢等问题!在意序列号问题的,
可以选择你原机备份转到偏移量4260000一行复制原先的写入到本BIOS相同位置即可!

网友A:
这个机器看着就头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看着就头痛啊

捡钱的还头疼???

网友:
这个机器看着就头痛

网友:
谢谢了 下来试试看

网友:
半小时掉电,刷了两个BIOS还是一样,看来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7-07-24):
这个我在试下,我都快崩溃了。,兄弟,确定是好的吧

网友B:
兄弟我的刷了,怎么是是不会亮,你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的刷了,怎么是是不会亮,你确定是好的吗

确定好的。看我最后放的亮机图!

网友(2017-09-22):
怎么样这个,有刷亮的吗,下个试试

网友(2018-01-04):
手头有一个 不亮机掉电 刷个试一试`~@!

网友:
S310 刷了不亮机
原BIOS还能亮

网友C(2019-01-24):
我几乎把论坛里所有这机器的BIOS 都下载一遍了 ,都是一个现象开机慢,关机后电流停在0.3A的位置 电源灯也亮着,不知道是不是我机器自身的问题啊,机器最开始的故障是不开机,焊接了一下CPU后可以点亮了,就是开机慢,关不上机。

网友D(2020-07-20):
引用 网友C:
我几乎把论坛里所有这机器的BIOS 都下载一遍了 ,都是一个现象开机慢,关机后电流停在0.3A的位置 电源灯也 ...

遇到台一模一样故障,最后怎么修好?兄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遇到台一模一样故障,最后怎么修好?兄嘚

最后就这样还给客户了,放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后就这样还给客户了,放弃了。

刷了10多个BIOS,都一样,而且不是一般慢,2-3分钟才开机,准备换个EC看看

网友E(2021-04-13):
引用 网友D:
刷了10多个BIOS,都一样,而且不是一般慢,2-3分钟才开机,准备换个EC看看

我这台跟你一模一样,也是2-3分钟才开机,你的换EC修好了没?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台跟你一模一样,也是2-3分钟才开机,你的换EC修好了没?谢谢

加焊PCH就可以..........................

网友(2024-06-27):
亮机速度如何.

网友:
亮机速度如何?

网友(2024-11-28):
清楚白名单没?

网友F:
楼主还在不?出来回个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在不?出来回个话

在啊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2025-02-16):
引用 网友G:
在啊 有什么问题吗?

S310独显的能直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