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中的电感 L 和FL 都可以短接吗?

楼主(2017-06-17):
IPHONE 5显示座J5 的第5脚 线路上的FL24 掉了可以短接吗?   是FL不能短接。。 L开头的可以短接吗?

网友:
类似于保险的可以短接试试,但最好按原件换。

网友A:
FL可以短接,L原件换

网友:
FL应该是保险类电感,L就不一定了,可能是电源的

网友:
FL是保险电感,在料板上拆个也不费事

网友:
FL是保险电感,一般这些电感最好还是不要短接

网友B:
接上看看,不行就换。

网友:
L的是电感不能短接

网友:
电感能否短接....这个要看它在电路中的作用决定的

网友C:
电感最好还是不要短接,。。。

网友:
电感最好就不要短接,电感起到储能作用,否则何必在这里设计个电感呢?直接导线过去就行了。

网友:
带F的是保险电感   应急可以短接   直接L的  最好是换

网友:
看能不能短不是看是L还是FL。你看电感两端信号名称,如果改名了就不能短,如果名字只是加个CON啊什么的主体没变的都是可以短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L可以短接,L原件换

感觉这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上看看,不行就换。

十在不行就找个板拆原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最好还是不要短接,。。。

对,搞不清的情况下还是不要短。

网友:
L开头的不是用于升压的话也可以短吧

网友:
FL是保险电感应该可以短接,L的电感还是换吧

网友:
窝觉得这个就可以短接,,,,摄像头1.8供电,即使没有这个供电也只能从1.8公共电压去借,所以跟短接这个电感不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