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PP26L)待机偏大维修--细节问题要仔细!

楼主(2017-06-17):
接一同行机器DELL 1420(PP26L)独显机器,不触发,待机0.092,说明笔记本主板有短路现象,拆开笔记本,取出主板,再出主板的PDF图纸,对各大供电电感进行测量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现象,上电测量公共点19V左右正常,下一步准备找到系统供电芯片进行测量,因为主板上面有隔热贴纸,所以就一 一撕了下来,看到主板上面的灰尘就有刷子清理了一下,清理完了以后,准备下一步测量,去拿万用表的时候(万用表就在北桥的边上放着)无意看到一个电容有发霉的痕迹,就用放大镜对着这个电容仔细观看,发现一个引脚发霉的比较严重,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也有几百欧的阻值,又测量了边上的电容有的有几欧的阻值,因为北桥的阻值就是几欧到十几欧的阻值,当时感觉也没有多大问题,加了一些BGA膏用铬铁补一下锡,没想到铬铁加锡的过程当中,这个电容就被弄掉了,感觉不对劲了(一般情况下加锡电容不会掉的),这时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这个电容,竟然有400多欧的阻值,看到它的丝印标号为C368在图纸上找到它,经过追查这个这个电压正是为南桥的RTC电路供电的滤波电容,在图纸上看到它的参数为25V1微法的,就在料板上公共点的滤波电容拆了一下焊了上去,上电机器直接触发经过几次跳变上到1.1A处,外接已经正常,装机重装进系统一切正常,故障排除!修好后待机为0.007!

网友:
上次由于RTC短路我修得也绕了一圈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种问题,害得我在待机芯片饶了一大圈

网友:
待机偏高一点  真得很容易忽略掉

网友:
这种古董机器了,修好能得多少钱?

网友:
维修还是需要眼睛仔细一点,有些故障用肉眼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
当时感觉也没有多

网友:
技术精湛,维修牛人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楼主真是 大师级别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