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板号BAT-MINI2 V1.0不过内存求图纸分析开机时序

楼主(2017-06-17):
工控主板板号BAT-MINI2 V1.0不过内存求图纸分析开机时序
主板是板载内存的,供电上是1.35V,0.675V为OK,打值也OK.求图纸查查内存信号时序

网友:
这样的板子这样的图纸,淘宝可能也没的卖。

网友:
暂无  请关注论坛

网友:
工控主板的图纸,难找!

网友:
工控一般都是小厂出的,不好找

网友:
工控机本来就少,图纸更难找

网友:
这个比较少哦,我就没

网友:
工控主板的图纸比较罕见的

网友:
换U就好 不用看

网友:
有BIOS吗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联想扬天M6600D-10

网友:
这个比较少见

网友:
只有坐等在工厂内维修的亲们来坛子分享图纸了

网友:
估计楼主要等到花儿谢了再开花
这里面修工控机的还是很少吧

网友:
这种基本是人家LONG断了。找不到的。

网友:
不过内存按照普通台式机主板不过内存的思路来修,计算机的体系结构原理都是大同小异,这种机器不过内存有点麻烦,排除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后,拆下DDR内存颗粒再根据该内存的点位图打下阻值,点位图可以在内存颗粒数据手册上找。打阻值目的是检查内存焊盘与桥之间有没有虚焊开路现象,内存本身问题只有用替换法排除了,当然桥和U坏了也会如此(工控机很多桥和U是集成在一起的,采用的是单芯片方案高度集成)

网友:
感 谢楼主的分析和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