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换完桥现在开机温度报警

楼主(2017-06-17):
苹果A1278换完桥现在开机温度报警,没用鲁大师加压  也不用打开视频 直接打开个网页,温度马上80度。  主板温度也飚到74度。 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换完桥后一般要刷BIOS,关键是ME

网友:
这个机器 通病花屏换桥应该就好。你这个应该没换好, 是全新的吗

网友:
桥的问题,仔细研究下

网友:
不好说,很有可能你的桥有问题

网友:
可能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感觉像是BIOS的问题,可以刷一下试试

网友:
要刷BIOS的  合成的

网友:
有的时候 你可以继续再换一个桥  也许就好了呢

网友:
桥问题吧,可能不是新的。

网友:
刷一下BIOS, 再不行就是桥问题

网友:
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