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f81se 2.2的点位

楼主(2017-06-17):
机器故障为开机不定时掉电,基本不超过10分钟,cpu供电电容换过,显卡假焊过,桥假焊过,求点位,现在准备去掉温控电路,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ec爱坏,换过,求点位,

网友:
这个论坛有吧,你搜下

网友:
供电不足,查下

网友:
掉电就应该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控  这款机器印象中  待机那边有个电感  好像有问题  是通病

网友:
什么供电不足 不足会亮机吗 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