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OSAMU2_SHB_HPCMV_MB_V1芯片型号求助

楼主(2017-06-17):
这是芯片上面的代码,搜不出来,图纸也找不到P40X 5316 这是版号

网友:
有图纸直接查U1201这样的元件序号嘛
怎么查到丝印上去了

网友:
找图纸吧

网友:
芯片型号APW8819

网友:
图纸上有型号

网友A:
如果没图纸,可以把这个丝印号丢给淘宝上卖芯片的卖家,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出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图纸,可以把这个丝印号丢给淘宝上卖芯片的卖家,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出具体型号。

多谢建议。。

网友:
这个到淘宝上可以查的到型号的

网友:
确实  好多型号能在淘宝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