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 板号NM-A031 问题是显卡感叹号,谁遇到过

楼主(2017-06-17):
联想Y410P  板号NM-A031  问题是显卡感叹号,谁遇到过
客户拿来说显卡出现感叹号,客户也尝试了很多办法,依旧老样子。让客户留机下来,先装系统,再去官网下载驱动。全部在装好重启就是显卡感叹号!!!! 没有办法拆机测量显卡供电都正常。刷BIOS,换CPU都试过现在彻底无语了....我感觉是显卡的问题,就买了一个显卡回来换了结果还是感叹号,又把南桥也换了不行,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想想。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到官网下载  一定要先安装集显  然后再独显   装系统的时候 最好把2个显卡驱动不装

网友:
把显存也换四个就好了

网友:
8个显存了呀

网友:
Y410好像有的是显存问题,加焊

网友:
显存不良也会导致无法装驱动的

网友:
还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支持2楼看法,装驱动有顺序

网友:
碰到过,BIOS不对,也会出现独显有叹号

网友:
我碰到过,机型为联想K49A,三代机,I3,就是这样的故障,BIOS不对,独显有叹号,搞来搞去,购了一个BIOS程式好了

网友:
Y400是很多是显存的问题,Y410长得差不多你也可以往显存这方面试查一下

网友(2017-07-24):
楼主有结果了吗、???好了吗

网友:
楼主有结果了吗、。。。。。。。。。。???好了吗??????????????????

网友:
隔壁有位大神 刷bios解决了......................不知道你看见他帖子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