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5换显卡

楼主(2017-06-17):
     联想E535 客户拿来只认集成 没独立 集成是感叹号  给客户说显卡坏了  要换 客户同意了

       定了一颗回来  换上 进系统可以认了 装好驱动 问题来了  不管是跑3D 还是鲁大师 都变的巨卡  卡的都不能用了

      看视屏 也是  有时候还会蓝屏   怀疑是没焊好 加焊了还是一样  请问各位大大 是显卡不行 还是其他的问题  今天准备再从新定一个

           但是这个显卡太贵了  是216-0833000  要110个大洋啊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到官网先下载驱动装一下 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到官网先下载驱动装一下 测试一下

驱动就是到官网下的  其他驱动装上黑屏

网友:
显卡再起下来重做一次。

网友:
这个问题先刷BIOS啊

网友:
可以看下是不是显卡的某路供电不正常呢

网友B:
集成显卡驱动打上没,如果集成显卡驱动没打上的,独显打上了,就是很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显卡驱动打上没,如果集成显卡驱动没打上的,独显打上了,就是很卡

可以双显卡切换啊

网友C:
这个卡打黑胶的贼难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卡打黑胶的贼难换

还好 没掉点  温度直接到260 270 加焊30秒就可以拆了  就不会掉点了 要周围的锡全融了 就没事了

网友D:
驱动是不是没有打好,这种显卡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是不是没有打好,这种显卡太贵了

打了无数的驱动了

网友:
换显卡没用,同样的的问题,我换了2课显卡一样的

网友:
。。。。。。。。求解答 啊啊

网友:
排除下显存呢?是不是焊显卡的时候显存流珠了啊。

网友:
这种你可以换个CPU 试试

网友:
a卡 很垃圾  坏的太多了

网友:
网上很多打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