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 M7250Z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6-17):
开机听到进系统声音大神门知道这是什么故障吗
不显示

网友:
屏线 或者屏的问题 再者开机后 用强光手电看一下 是不是暗屏

网友:
屏线 ,屏,显卡都有可能 可以使用强光手电看一下是不是暗屏

网友:
外接试试啊

网友:
应该是排线 或者先测试一下屏上面有没有3.3和19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