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B150M-HDV/D3

楼主(2017-06-17):
CPU一会出电压,一会没有,  出CPU电压就听报警声音,但是上内存没亮。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板子还在保修吧,怎么会这么快坏。

自己查查条件吧,这板子只有点位图。

若有欲购,联系QQ 601098078 各品牌主板图纸点位资料出售

网友:
不出CPU电压的时候,查各大条件是否正常吧。

网友:
不出CPU电压时候,内存的电压低了一点1.35V,别的电压正常

网友:
有CPU电压的时候内存电压1.5V

网友:
我查量了EN27脚有电压,然后不知道怎么修了. CPU芯片也没有

网友:
点位图,我只懂一点

网友:
哎呦, 我师傅说修一块才30块钱,   不行叫客户拿走。  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