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55一体机 循环跑马不显示

楼主(2017-06-17):
B355一体机 循环跑马不显示 AMD芯片组 别人修过的;在论坛下载BIOS刷了 插不插内存诊断卡一直循环跑马屏闪 不显示器联想画面

网友:
一步一步来按时序

网友:
干北桥没毛病

网友:
这机器没图纸 论坛下载的对不上

网友:
下载查到 显卡没有供电 芯片是81172 开启EN有 不出电压

网友:
南桥问题吧,没有装散热的南桥

网友: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

网友:
定一个显卡供电芯片回来一样不显示

网友(2017-11-07):
修好说一下。。。。。。。。。。。。。。

网友:
查一下代码看是在哪里,是内存没过还是显卡没过、

网友A:
我也碰下台这样的一下能亮一下不亮。。。。。。。。。。。

网友B(2018-02-25):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下台这样的一下能亮一下不亮。。。。。。。。。。。

你的修好了没,遇到一台和你的情况差不多的,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的。

网友(2018-04-04):
引用 网友B:
你的修好了没,遇到一台和你的情况差不多的,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的。

我的也是!还没修好!修好的赐教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