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58m-e主板求救

楼主(2017-06-17):
今天修到一个华硕的板子  型号a558m-e rev1.03   上电不跑码  复位电压都有    所以就从论坛下了个BIOS    但是刷上后还是故障依旧。   观察过这个主板肯定没有外伤。   这板子有通病吗?  另外那位大神有这个稳好的BIOS帮忙上传一下。

网友:
华硕排阻爱坏

网友:
CPU时钟复位是否正常了?CPU到桥的ALINK总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了?桥到BIOS的SPI总线是否正常了?别一上来就想着通病,哪有这么多通病!

网友:
AMD主板  有时候真不好修的

网友:
AMD板仲比英特尔好修

网友:
故障描述过于简单,不跑码就是不开机,按照开机上电时序来修,检修思路过于简单,各路供电是否正常呢?时钟信号查了没有?CPU的PG信号是否正常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