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31-LC没有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17):
老掉牙的主板,本来板子是好的,晚上没关机,早上过来一看不行了,上测试台一测,不跑码,再测CPU供电为0V,看到供电IC为RT8802A,查了下芯片资料测量8802A的31脚  5V,1脚EN1.3V,12脚DVD第一次为0.68V,后面再测为0V,网上看了同类芯片的维修案例,有芯片坏,有外围电路坏,先从外围电路查,跑电路12脚的两个电阻标识一个105一个124,在板测量两个差不多都为100多K,105电阻差的有点多,拆下来一量为无穷大,所以从料板上拆了一个105电阻换上,正常亮机了,这个板子修的太容易了,主要是参考了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6479-1-1.html,谢谢前辈们的分享。

网友:
维修很细心

网友: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用8802A的芯片,这个外围的地方,是老通病了。

网友:
这个是RT系列电源管理芯片的经典通病,DVD电压,DVDA电压等等。

网友:
反馈电路电阻出问题?

网友:
12脚DVD脚的功能是12V电压检测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通病就好修,最怕凝难杂症。。。。

网友:
让众位大神见笑了,现在修的板子还太少,没总结出是通病

网友:
这个DVD电压刚好早几天也修到一片, 我的测量出来是0.83V,也是没CPU供电.  换了两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我遇见这问题,直接就换扳了,嘿嘿

网友:
只要有电源管理芯片的PDF就行

网友:
有点像至铭主板

网友:
楼主 现在的板越来越难

网友:
牛只总是在那排会

网友:
G31主板CPU供电,开启坏的多。

网友:
这主板 一般都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