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P REV 2.0

楼主(2017-06-17):
板子开机瞬间掉电,长按就一闪一闪。待电有3.3,短接绿线不掉电,测12V5v检测有2v,内存和CPU无供电,但是短接电源时再按开机键内存和cpu都会有电压跳变。IO补过焊,刷过官网bios,IO无POWERG输出,挑开PG脚 通3.3v入南桥故障依旧。短绿线后cpu有一相供电回慢慢升高,升到有0.3左右,其它几相没这情况,但一按开机键,此相电压又会归零。摸遍全板都无发热部位,没辙了,没头绪了,我是小白,不是熟手,望大家给支支招!谢谢了!

网友A:
可能还是CPU供电的故障比较大。

网友:
维修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还是CPU供电的故障比较大。

那怎么测它啊,表量阻值无异常,拔cpu供电也是掉电。

网友A:
有没示波器?测测瞬间波形可以快速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示波器?测测瞬间波形可以快速定位

没有啊,只有烙铁个热风

网友B:
感觉重点还是从CPU供电着手,因为您说有一项有电。

网友C:
别短接绿线,如果能触发上电的时候,先查查内存电压到底有多少,另外裸板状态不通电的情况下,打打内存供电对地阻值又是多少。这板子正常状态下,就插一个24PIN,不接任何东西,点开机触发排针,上电瞬间内存电压是1.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重点还是从CPU供电着手,因为您说有一项有电。

那是虚电,慢慢升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短接绿线,如果能触发上电的时候,先查查内存电压到底有多少,另外裸板状态不通电的情况下,打打内存供电 ...

瞬间就掉电了,0.5秒的样子,怎么量啊,只能看到表跳到1v左右。那么CPU和内存各自的大电感对地多少才正常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瞬间就掉电了,0.5秒的样子,怎么量啊,只能看到表跳到1v左右。那么CPU和内存各自的大电感对地多少才正常 ...

如果板子不存在短路,那么瞬间掉电就可能是IO保护了,你说了12V,5V检测正常,那么是不是应该换个IO来验证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板子不存在短路,那么瞬间掉电就可能是IO保护了,你说了12V,5V检测正常,那么是不是应该换个IO来验 ...

以前修过一片杂牌板,io无PG输出,然后挑起PG脚,接高电平到南桥就亮机了,最后换IO搞定。这次用这招就不行了,也是瞬掉。3个晶振都有压差,关不关时钟芯片那些呢,又怎么去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以前修过一片杂牌板,io无PG输出,然后挑起PG脚,接高电平到南桥就亮机了,最后换IO搞定。这次用这招就不 ...

电路设计不一样,不能生搬硬套,得实际分析。

网友:
主板图纸不好找吧

网友:
没听说技嘉官网下的
需要分离合成。

网友:
我正好修到这个板,需要这个板BIOS,不过是1.0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设计不一样,不能生搬硬套,得实际分析。

内存供电电感双向对地阻值10.5欧,这正常的吗?CPU全部相位对地兆欧级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电感双向对地阻值10.5欧,这正常的吗?CPU全部相位对地兆欧级别。

感觉略低了点,我记得内存供电这块一般都是15欧姆以上。

网友:
还有一个信号可以测量一下,THERMTRIP#   这个信号要为高电平.

网友E:
cpu供电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略低了点,我记得内存供电这块一般都是15欧姆以上。

昨晚有过一下,开机居然可以不掉电了,然后赶紧测各电压,内存有1.5正常,CPU还是没有供电,这CPU供电条件是怎么来的,由哪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的事

一般CPU供电由哪控制,是南桥发出的吗

网友:
楼主可以的,思路好好 可以注重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昨晚有过一下,开机居然可以不掉电了,然后赶紧测各电压,内存有1.5正常,CPU还是没有供电,这CPU供电条 ...

这板子不上CPU,也能出CPU供电,内存供电,VDDA2.5供电正常之后,就应该出CPU供电,如果你对时序不了解,建议先了解下上电时序。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e ... ;orderBy=studentNum

网友:
好板子可惜了额

网友:
这种板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网友:
修好也不稳定的

网友:
我手里还几个这个主办了 都是能开机 过一会掉电 换IO吗

网友:
我有修到过戴尔原装机全板供电正常,但1秒左右掉电不重启,但可以重复触发!最后是换了内存供电上下两个场馆好的……

网友(2017-09-21):
加焊好歹清理下啊,这种主板还是挺新的,听你描述我也感觉cpu供电的可能大些。

网友:
技嘉这类的管子太蛋疼了,不好测 不好换,我手里的也是这样,实在没精力玩了

网友:
我正好修到这个板,需要这个板BIOS

网友:
感谢      楼主的分享          让我学习了下

网友:
换了零件最好洗干净看看脚到底焊好没有

网友:
修主板确实是一件很费劲的功夫,耐心修东西,

网友:
开机瞬间掉电说明是有短路的地方,短接绿线肯定不掉电 掉电的话 板子肯定要冒烟,建议你先去掉cpu供电看看掉不掉,如果还掉查 开机电路主查io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