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面积进水维修,悲剧结局

楼主(2017-06-17):
进水图片

打开图纸进水的位置是3 5伏芯片周围电路

芯片已经断脚了更换芯片飞线 这9脚电阻无穷大,找到个0欧的电阻换上。

19V上拉的电阻也坏了更换后,测试了一下公共点阻值正常,直接上电,电流一下到了0.8安
图片大上传不了,断开35伏的测试点电流正常
cpu发烫测后面的电容短路。。。。。板载的cpu不想搞了

网友:
放在一边,心静一下,没事研究一下,说不定突然就会柳暗花明,不搞了前面白忙活。

网友:
现在半载的都不好搞啊

网友:
进水看情况来修 ,坏的很就不修了。 修好了没玩几天 ,客户把机器拿来找你事 。说你修的什么 没玩几天又坏了 ,还要这么多钱

网友:
进水进的很多吗没看明白

网友:
这种外伤比较明显的问题配合图纸还是很好弄的

网友:
我前天接了一台进水机,也是板载的  不开机,拆开待机芯片和板子反面发霉了,打发走客户  酒精洗刷刷  测量阻值正常,尝试通电   完美,然后把几个发黑的电容换了以防不耐用

网友:
现在好多都是板载CPU的,要是CPU坏了只能直接换板,换板载CPU实在是划不来

网友:
进水的好严重啊

网友:
正常。。。修过太多这样的。只能放弃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

网友:
进水的注意断线,电阻变质

网友A:
太严重了 就跟客户说还板子吧      即便让你修好了  你觉得后面寿命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严重了 就跟客户说还板子吧      即便让你修好了  你觉得后面寿命长吗

有道理 到时候要返修 更麻烦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处理好很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