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怎么区分苹果屏幕总成 原装还是组装?

楼主(2017-06-17):
屏幕排线(液晶排线和触摸排线)上面有苹果图标的才是原装屏吗
买的屏幕排线上没有苹果图标,发屏的说是原装屏后压面板,有没有被忽悠?

请问在排线上有编号或图标能区分吗?
怎么正确区分原装屏、后压原屏、组装屏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期待大手子能来解释下。

网友A:
原装的排线  上面有苹果标志的  组装的没有

网友:
组装的都是带TP的,从上面往下看,盖板和屏中间左右两边能看到TP的排线,还有不一定带苹果标的就是原屏,前几天我拿个小6的组屏,上面也带苹果标

网友:
有些原装排线好像没苹果图标

原装屏和组装的排线色泽有差别

装起来,屏点亮后亮度色彩也有点区别

最好自己弄几个反复对比

网友:
有点难度,不是天天碰的很难,天天摸的看色彩就能看出来。6代以后的可以看一下屏排线上有个苹果标志为原装,也只能参考,因为也有后压排线的。难分。也很能说得清楚。

网友:
这个东西除非长期大量接触,否则很难有一个标准来区分

网友:
看屏幕黑边就行,原装无修的黑边是完全对称的,只要是压过屏,或者组装屏黑边都不对称

网友: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看排线 6代显示排线窄 组屏比较宽  看屏幕与盖板贴合的缝隙 原装屏看不到TP板 组装屏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排线  上面有苹果标志的  组装的没有

我记得6—6SP上才有,其他的都没有苹果logo,7也是没有的

网友:
这个真的很难解释怎么分辨,等你接触多了就能看出来色彩饱和度完全不一样的,多接触就可以了

网友:
看拍线  出来的地方很明显  打字细节说不行

网友:
这个估计要凭感觉了

网友:
我就记得老师说过排线上有苹果LOGO

网友B:
不是说可以用手电筒照一下home键可以看出来啊

网友:
这个是某些人的奶酪 不好说 不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可以用手电筒照一下home键可以看出来啊

屏上不带HOME的……

网友:
这个对于搞维修的来说比较难分辨,接触多了,多看看吧

网友:
见得多经验就出来了

网友:
看排线的粗糙程度  合屏的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