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没电会有哪些现象?如何判断主板电池是否有电?

楼主(2017-06-17):
主板电池没电会有哪些现象?如何判断主板电池是否有电?

  主板电池没电会有哪些现象?,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在小编学电脑维修初期的时候也想到过,但没好意思问老师,只是后期学习的时候了解了。对于很多电脑小白朋友来说相信会有同样的疑问,主板电池没电会怎样?如何判断主板电池是否有电?怎么更换呢?下面小编就来给大家普及一下!老鸟请自动忽略!

主板电池没电会有哪些现象 图1

  其实电脑主板上的电池主要作用就是为主板内部供电,主要是为了保存内部时钟以及CMOS设置。在主板南桥区域有一个RTC振荡电路,它需要主板在没有任何外界电源的情况下能继续工作,为下一次开机、以及内部时钟事先做好准备,而电池正好是为这小部分电路供电,以满足其正常工作。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断掉电脑所有外部电源后,下次电脑开机后,电脑上的时间不会乱的原因,另外主板BiOS设置也是基于此原理。但主板电池没电之后,时间会回到出厂日期,操作系统也无法正常开机。

一、主板电池没电了出现的现象

  1、电脑每次开机,时间都会恢复到初始时间,也就是说,时间不能正常同步,时间不准的问题;

  2、电脑Bios设置不生效;

  当主板电池没电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进入主板BIOS设置后,重启电脑,其之前设置的BIOS项目都失效,又会恢复到原始设置;比如电脑设置了开机密码,但如果主板电池没电,就会出现设置了开机密码失效,下次依然可以直接进入电脑;

  3、还有一种情况是,电脑BIOS没电后,电脑不能正常启动开机,显示的是黑屏界面,提示Press F1 to load default values and continue 当然也有部分电脑没有主板电池也可以开机,不过经常无主板电池进行开机使用,容易损坏主板南桥芯片,导致主板损坏。

主板电池没电会有哪些现象 图2

二、主板电池的位置

  打开主机箱,主板上南桥附近,有一个背面有加号,直径在两公分左右的银白色圆片纽扣电池。

主板电池没电会有哪些现象 图3

三、判断主板电池是否没电的方法

  1、用仪器(万用表)测量,这种方法当然是最准确的,但是很多朋友手上都没有这种设备的。

  2、通过观察法也能比较准确的判断电池是否已经没电,这里说的观察不是让你去观察电池,而是注意电脑系统时间的变化。

  例如:你设置好电脑时间后,只要不切断主机电源(注意:关机不代表断电),电脑时间一直显示是正确的,但是切断电源后电脑时间就归零。这种情况就可以断定是主板电池没电了。

  再比如:电脑时间设置好后一点击确定,时间就又退回去了;或者设置好电脑时间后过上一阵子或者重启电脑后时间就不对了。这种情况一般都不能说明是主板电池没电了,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考虑是否系统中病毒或者软件之间有冲突。

四、主板电池没电了怎么更换?

  正常情况下主板电池都是可以充电的,因为电池都是锂电池,再接上电源的时候是可以充电的。一款主板的锂电池能够用很多年,要是遇到主板BIOS经常掉的情况的话那么就需要自己买新的电池更换。如果要是在换了新电池后还是经常掉电的话,那么原因就是主板不能给电池充电了。具体的更换主板电池的步骤如下:

主板电池没电会有哪些现象 图4

  1、先购买一个新的主板BIOS电池,注意要和你电脑上的电池是同一型号的。如果你的机器是品牌机且在保修期,可与客服联系进行更换,请不要自行打开机箱,否则将取消质保,如果是兼容机(组装机)可以自行拆开进行以上操作。

  2、关掉电脑的电源。打开机箱盖子,会看到一个圆的电池。直径大约为1.5-2.0CM,把电池取出来,每一种主板的电池座不一样,所以电池的取法也不同。

主板电池较常见的三种扣法:

  “外扣式” 要拆下电池只需将电池座旁的扣子往下压,然后再将电池往外推出即可。

  “上扣式”的电池座,这种电池座的扣子制作在电池的上方,要拆下电池时只需把扣子往外扳,电池即会自动弹出来。

  “上压式”的电池座,要拆下电池也很简单,只要将电池往外侧推出即可。

主板电池没电会有哪些现象 图5

  3、这时把新电池拿出来安装。注意一下水银电池的正、负极方向,然后依照刚刚拆下电池的反动作将电池装回,就装好了。再把机箱盖子盖上,开机之后如果提示按F1的话,就可以按F10敲两下回车就行。

  更换好主板电池之后不需要特别设置,只是需要将系统时间修改为现有的背景时间,因为大部分时间设置是同步的,所以这点可以忽略。如果你还是心有余悸,可以将BIOS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正常开机即可。

  通常电脑主板电池的寿命为四年,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三年更换一次电池,电脑使用四五年后,就容易导致电池老化,容易导致时间不准,主板bios设置失效等,解决办法是更换电池,当然也可以,让电脑一直插上外部电源,不过一般还是换电池方便。

  以上是关于主板电池没电时的详细介绍,相信小白朋友都明白了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判断有没有电  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够不够,就可以了,不要这么复杂

网友:
AMD的老板,不跑码,H61 会不上电

网友:
我每次用最快捷的方式,取下电池用衣服擦擦,舌头一添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在这教大家玩。!!!!!!

网友:
说的太复杂  ,量一下 就知道了

网友:
转个金币,浏览一下

网友:
用表呀,这个帖子是复制来的吧

网友:
判断有没有电  万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