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所有USB失灵

楼主(2017-06-17):
联想SL410K  独显
DAOGC2MBE0 REV:E
所有USB 失灵
拆机 测试电压正常  两根数据对地址 正常
刷BIOS 没用 直接换U49  码片  通病解决
没有刷这种码片这小接口 有料板
还有集显的主板这个码片 代号U40  碰到直接换哦

网友:
可以飞线刷啊

网友:
有废板 还用 飞线刷吗

网友:
哦,是没有供电么,还有有供电不好用

网友:
这个不知道的,不会想到。

网友A:
为什么没有说原理呢?这个有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说原理呢?这个有什么用处?

码片  懂了没

网友:
修好后,我一般都会提醒客户,以后插USB 的时候 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