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关于xp系统开机提示R修复或者开机黑屏进不去桌面解决办法

楼主(2017-06-17):
进入PE   win+r  出现运行  输入cmd
输入命令chdsk c: /f     等待修复即可  修复成功重启就不会出现R的错误提示修复了
试过N次  很好用  希望帮助需要的人

网友A:
pe也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
以前还好 现在都是WIN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也可以这样用吗?

可以的   你可以试试的- -很好用 因为有的时候客户有重要资料 这样给解决可以多赚钱 一般人家直接选择做系统了

网友:
这个,我得试试看!!

网友B:
WIN7好用不   先收藏了

网友C:
技术员联盟进入PE   win+r  出现运行  输入cmd
输入命令chdsk c: /f     等待修复即可  修复成功重启就不会出现R的错误提示修复了
  我要备份到 记事本  哈哈哈

网友:
PP3V3_NV_SVDD_CONN

网友:
以后见到试一下

网友D:
除非应急,要不还是重装系统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好用不   先收藏了

你可以试一下,win7出现这种问题比较少,xp出现的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员联盟进入PE   win+r  出现运行  输入cmd
输入命令chdsk c: /f     等待修复即可  修复成功重启就 ...

很好用的  有机会可以试一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非应急,要不还是重装系统的好

如果客户需要不做系统下 这样比做系统显得技术高一点阿  哈哈哈哈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尝试这种方法

网友:
好东东,赶紧订货一本

网友:
经常回遇到,我是修复引导也可以好

网友:
我用修复引导也好用

网友:
很实用 但是现在xp系统 越来越少了

网友:
修复引导,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和可以试

网友:
高手啊f盘啥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好用不 先收藏了
我 不用 这样的 系统

网友:
没试过,都是直接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