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Y0DMBAF0 惠普平板电脑2合一

楼主(2017-06-17):
谁有这个
啊。。 主板短路 已经修复 万用表笔测量开关电压降脚就能正常开机 不测量就不触发 我已经懵逼
不触发

网友:
能删除吗?直接0和O 打错了 没搜索到 现在发现是有图纸的。。 怎么删除帖子

网友:
理解,理解,这也是个方法

网友:
没图没BIOS 直接报废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9977-1-1.html
只有Y0A没有Y0D

网友:
谢谢 已经找了个参考的。。。 机器已经修复 是开关脚到IO那边不良 飞线已经OK

网友:
开关脚脱焊了,洛铁烫烫就好。无需飞线

网友:
开关脚板层 已经看不到线路咯!

网友(2017-07-31):
是不是断线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