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x3t卡在开机画面,请问是什么故障啊

楼主(2017-06-17):
vivo x3t卡在开机画面,请问是什么故障啊,我也用了e mmc,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双清试过了没有   不行就从刷机

网友:
刷机没得?

网友:
没有刷机,又上不了SD卡,怎么刷机啊?

网友:
线刷的话,接到电脑上根本没有发现任何设备。

网友:
没有双清的界面,只有e MMC相当于恢复出厂。

网友A:
线刷,卡第一屏,先刷机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刷,卡第一屏,先刷机试

可是接电脑不认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刷,卡第一屏,先刷机试

连未知设备都没有发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连未知设备都没有发现。

拔掉电池  然后装上电池,按住音量键下或者上  然后连接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电池  然后装上电池,按住音量键下或者上  然后连接电脑

都试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线刷一下看看  http://pan.baidu.com/s/1nuTLVWP

网友:
X3t的尾插容易坏 换个尾插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