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437 掉电重启。 付bios

楼主(2017-06-17):
       拆机,无进水,裸板测试  0。6    0.8  掉电重启 循环。

  进论坛搜索一下,可能是bios问题。果断刷了,确实亮机,但是开机慢。。头疼

下来无数个biso  终于找到一个正常的 了,   分享给大家。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PPLE A1466 820-3437-B BIOS

网友A:
苹果的也会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也会这样吗

会。是电脑都会这样。

网友:
我之前修苹果的都没遇到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也会这样吗

兄弟,好的话帮加个分,也不用自己分。谢谢。

网友:
现在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bios资料刷完,有没有序列号还是显示不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bios资料刷完,有没有序列号还是显示不可用?

没注意,
在哪里看啊。

网友:
苹果的很少修到啊  不过 收藏了 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注意,
在哪里看啊。

苹果系统进去,左上角苹果标志,打开关于本机,就会显示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系统进去,左上角苹果标志,打开关于本机,就会显示序列号: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系统进去,左上角苹果标志,打开关于本机,就会显示序列号:

等我我看看,有的话告诉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我我看看,有的话告诉你下。

行,我就是想验证下,我有几款不同的BIOS,自己合成的原始ME做好后,序列号不显示   你加我微信嘛,我专修苹果笔记本,有问题可以咨询:lyb154594539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苹果也会坏bios ,学习了

网友:
都要合成ME文件才能好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都是 这样的啦 没有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