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1207TX 点不亮维修

楼主(2017-06-17):
故障:按开关上电到0.2 定着不动
维修:上电到0.2时 无显卡供电和CPU供电  按时序供显卡供电先出EC的109脚发出DGPU_PR_EN_E去开启显卡供电 实测此信号电压为OV

是否EC条件不满足导致未开启,实测发现原来EC14脚的HWPG电压一直为0V 但是前面的电压全都正常 HWPG被谁拉低的呢HWPG不正常还不掉电!

翘起EC的14脚还是低 看来是被供电芯片拉低 只能一个个拆与HWPG相连的供电芯片了 想想此板CPU风扇已经堵了 那就先拆PU1这芯片正好在风扇背后 拆掉后HWPG恢复3.3V电压 (注意拆PWM芯片要通电一定要把上管拆了) 更换PU1跑码亮机

奇葩的是PU1产生的VCCSA电压正常  9脚的PGOOD却一直为低导致拉低整板HWPG 引发血案!这故障不符合逻辑!
板号:

故障点

亮机留念

求赏!!

网友:
G4有好多机型,问题也比较多,这个问题暂时还没遇到

网友:
g4问题多多,显卡,修得较多

网友:
楼主真是个神人,

网友:
楼主问个问题,掉电的机器HWPG正常的话是不是不用再查HWPG的相连PG了?

网友:
还是细心就修好了,

网友:
HP  ,的不好搞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遇到好多台

网友:
G4这个机器也是让人蛋疼的!

网友:
PG被拉低 还是好修的 就怕PG都正常的

网友:
写的很详细.HWPG 拉低引起的

网友:
这,,,跟着时序跑的啊!

网友: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的    这机器这问题我也碰到过  不过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HP的特别容易掉电,显卡问题也多

支持 反对

网友:
HWPG 拉低引起的...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很典型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