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8T 已经点亮了为什么进不了BIOS

楼主(2017-06-17):
华硕M4A88T 已经点亮了为什么进不了BIOS   已经换了好几个BIOS了  还是一样  USB  接口也不能使用    PS接口 就没问题   除了是BIOS程序外 还有哪些故障么

网友:
即然USB都不能用了,是不是桥的事

网友:
看下USB接口数据线有没有短路,接地

网友:
查一下usb的工作条件,供电,数据,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