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7进水,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6-17):
感觉安卓手机版块一直比较冷清,于是鼓足勇气来发上一贴,希望能混点下载分!
先上主角:
故障是进水不开机。
拆机:

取出主板:

发现有多处进水痕迹:

清洗干净后,上电,直接定电流180ma左右

怀疑电源芯片旁边有电容短路,因为清洗的时候发现这块有进水。
熏松香试试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万用表也测不到有短路或阻值明显偏低的地方,直接拆电源芯片,
拆下后发现有腐蚀,重装后上电电流归零。触发电流开始跳变。

然而故事才刚刚开始
开机显LOGO后掉电
以为是系统问题,后来换电池上去后能进系统。
进系统之后发WIFI一格信号都没有。
没有图,不知道哪个是WIFI芯片,看主板上部分有几个天线触点,感觉WIFI芯片在上面。
拆了罩罩之后,结果很明显,玻璃哪个

怕搞错还特意把型号抄下来,在淘宝上查了一下确定是WIFI芯片后,开始对主板分析线路,
华为的主板元件大,线路清晰,下图是我大概分析的信号走向:

信号走向搞清楚了,决定用飞假天线的方法判断问题了在哪个位置
话不多说,看图

还有我飞假天线的方法不是真的飞根线,而是直接在开机状态下拿镊子插上去看信号,这样很方便
最后换了下图的元件后,wifi正常了。此元件应该是一个滤波器吧

这下兴冲冲的装好机,上好后盖。
然后,然后居然不开机
又拆掉后盖,发现又能开机,心中千万匹草泥马在奔腾。
经反复测试和观察发现主板电池座子正极一边的铜片断了一点,更换后OK

最后再次装机,试机OK

都是些小问题,但修起来还是挺烦人!大神些莫要笑!!

网友A:
高手都是在烦人的问题中成长的,赞一个楼主

网友B:
安桌的版块是不太热   加分鼓励多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都是在烦人的问题中成长的,赞一个楼主

多谢!边学边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桌的版块是不太热   加分鼓励多发贴

可能是修安卓机不挣钱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修安卓机不挣钱吧

不挣钱是一个原因    维修资料少  芯片不好买 都是造成安桌机不好修的原因

网友D:
国产机好像都不怎么得钱,200以上几本都不休了的,除了那些刚刚出来没多久的2500以上的机子

网友E:
好帖!向高手致敬

网友F:
没图纸没良好的理论和经验是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产机好像都不怎么得钱,200以上几本都不休了的,除了那些刚刚出来没多久的2500以上的机子

就是啊,不挣钱不说还不一定就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帖!向高手致敬

学徒一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图纸没良好的理论和经验是搞不定的

瞎蒙呗,蒙不好就算了

网友:
积累经验很重要

网友G:
楼主很细致,修得一手好机

网友H:
国产机资料少,利润也不是很高。导致安卓板块一直没有苹果那么热门。楼主技术了得,加分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国产机资料少,利润也不是很高。导致安卓板块一直没有苹果那么热门。楼主技术了得,加分鼓励。

运气好而已,主要是都是些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很细致,修得一手好机

都是小故障,纯粹爱好,不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好而已,主要是都是些小故障

还是有技术功底辅助,我不相信没一点技术的人光凭运气修复这手机。我看元件能认全就不错了。

网友:
技术不错  写的也不错 666

网友(2017-09-25):
楼主经验丰富,懂得把故障区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分析的很好讲的很到位。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收藏起来以后备用!!!

网友I:
我手上有个3C 插电指示灯红灯亮一下就灭 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手上有个3C 插电指示灯红灯亮一下就灭 不知道怎么查

我以前遇到一个手机插充电器无反应,有时按开机键红灯亮一下就灭,后来重置字库好了

网友:
一般的修手机的就怕多重问题,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厉害,图片也很清楚,很好的帖子今后要多发。

网友:
楼主够耐心的了,这种我都不想弄,修了这里那里又有问题。

网友J:
楼主滤波器这些都有料板拆件啊?赞

网友:
挺厉害的,这些细小的问题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楼主牛人,真心向你学习。一次这么都问题都能搞定。

网友:
小白学习了,修wifi原来这样修,国产机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楼主修WIFI无信号那招确实不错。可以讲的再细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滤波器这些都有料板拆件啊?赞

滤波器没有的话应该也可短接的!!!

网友:
安卓机图纸点位不好找,难修还不挣钱,导致这冷落啊。就当积累经验啊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2017-11-13):
安卓维修起来确实是无法下手 但是敢干也是一个办法 哈哈

网友K:
在国内芯片还好找,在国外的安卓配件才是大问题。

网友L:
有图纸和点位图修手机就好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图纸和点位图修手机就好修多了.

的确是这样,但国产机的图纸不好找啊。型号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在国内芯片还好找,在国外的安卓配件才是大问题。

老 兄,你 在 国 外 修 机 啊?

网友:
虽然是老机器了,但是楼主的维修技术是肯定的,值得借鉴

网友M:
高手,很厉害呀,请问你们这些怎么植锡的,有植锡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高手,很厉害呀,请问你们这些怎么植锡的,有植锡网吗?

没有专用的植锡网,都是用苹果的植锡网,找孔距差不多的来植。反正很麻烦

网友N:
请问上面的滤波器,电池座子啥的配件在哪搞到的??

网友(2017-12-13):
引用 网友N:
请问上面的滤波器,电池座子啥的配件在哪搞到的??

料板和淘宝啦!,还有就是同一品牌不同型号的机器有机元件可能是通用的

网友O:
问一下怎么加点开机,哪里有这种安卓的电池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O:
问一下怎么加点开机,哪里有这种安卓的电池排线

我正好买得有华为的开机线,没有的话可以飞线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
资源共享 感谢 楼主好人

网友:
今天碰到同行a59s要换cpu的直接报价240,太少没意思

网友:
没信号可以假天线,万一是供电的问题,没图纸该怎么找

网友(2018-02-19):
您就是大神,请多指教...........................................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感谢分享

网友P:
楼主专业知识还是很强,而且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专业知识还是很强,而且细心,值得学习

学徒一枚而已,要学的太多!!!!

网友Q:
感觉你们修机,图纸随便有, 零件一个坏一个有!

网友:
引用 网友Q:
感觉你们修机,图纸随便有, 零件一个坏一个有!

也不是啦,P7是当年华为的主打机型所以有图,其实很多国产机都不好找图

网友(2019-03-20):
引用 网友B:
不挣钱是一个原因    维修资料少  芯片不好买 都是造成安桌机不好修的原因

不仅不好买,价格嗷嗷贵,前些日子买了一个MIX2的电源 花了28 还不是这个故障,进水进的自己都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