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 报错9,逻辑码片断线挖U问题

楼主(2017-06-17):
我挖到下层焊点,还要挖下去几层?谁挖过,帮帮我,谢谢

网友:
焊点下面就是了

网友:
我没挖过  帮顶吧   论坛应该有案例  你找找看

网友:
这个你先找个废板试一下。找一下感觉。要把上层挖穿。挖到下层    下层再挖掉上面接地,看到下面有走线的就是了。

网友:
好像到了cpu,第一层是接地,再往下看到有走线的一层就是吧

网友:
之前看过很多挖点的,但是没保存下来,在论坛找找应该有

网友:
可以找个料板,挖挖看嘛,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一样的cpu  好像有2中走线  你挖挖试试        论坛有图片

网友:
昨天我挖了俩废了一个 挖到下层铜皮千万小心稍微用力就断线

网友:
摔了的机器很多这个故障,测逻辑码片总线的两个上拉电阻其中至少有一个二极管偏压档是600多。要把右下角整个上盖那部分挖掉,看到很多焊盘,在网下挖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找块料板挖下先,不然挖报废了就麻烦!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

吴正海 -2 -1 灌水!!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