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NM-A681某宝购买原厂BIOS开机快

楼主(2017-06-17):
好用记得点个赞,毕竟钱买来的,必须好用

网友:
刷了好几个都不行  试试先

网友:
我的电流 0.38  不显 刷了 三个BIOS都不行

网友A:
试过了,还是不行,电流跑不上去,估计不是BIOS问题

网友B(2017-07-19):
刚刚试了楼主的bios 可以用  显示得8秒     我先测测看看有没有其他故障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试了楼主的bios 可以用  显示得8秒     我先测测看看有没有其他故障 。。。。

绝对OK的            放心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还是不行,电流跑不上去,估计不是BIOS问题

BIOS 绝对OK    你的应该不是BIOS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IOS 绝对OK    你的应该不是BIOS问题

修好了,确实不是BIOS问题,是主板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确实不是BIOS问题,是主板的故障

那不赶紧点个赞, 这bios很好用的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不赶紧点个赞, 这bios很好用的嘛

没问题没问题,不就是点赞嘛,还以为是什么呢

网友D(2017-09-15):
引用 网友C:
BIOS 绝对OK    你的应该不是BIOS问题

你好,请问你一下 100-14 跑0.38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一下 100-14 跑0.38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一下 100-14 跑0.38什么问题呀

你刷个bios试一下            有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BISO是好的,下来个刷亮 谢谢LZ。。。。

网友(2017-12-16):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没问题,不就是点赞嘛,还以为是什么呢

你那个0.38什么问题,我这个也是0.38

网友(2019-11-16):
为啥我下载解压出错啊

网友:
重新下了3次 都是不能解压,

网友(2021-07-21):
这BIOS 不能解压

网友:
刷了不触发啊    原来机子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