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0-70 掉电 重启 不关机,求助

楼主(2017-06-17):
联想M40-70的机器。原来的故障是进水,内存条这边的问题,换了一个条子清晰干净后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进系统会掉电重启,进PE 就不会。
以为是系统问题,安装WIN7  WIN8  WIN10 都一样的故障,后来发现,不安装集成显卡驱动就不会掉电,但是又不能单独用独显。

后面找来BIOS 刷,   刷进去以后开机非常慢,这个可以理解。  然后  进系统安装了所有驱动也不掉电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竟然关不了机。  电源灯不灭。屏幕黑了,电流0.5左右。   可是原来的BIOS 是可以关机的。  论坛里面的BIOS 各种版本我都试过了

求助   是不是要修改一下ME 或者合成的   求会修改的大神帮忙修改一下。非常的感谢

网友:
论坛的老大们  帮忙顶起来   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
直接淘宝淘一个

网友:
论坛应该有处的

网友A:
会不会是CPU坏哟,我以前越到过装不上集显驱动的,就是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CPU坏哟,我以前越到过装不上集显驱动的,就是CPU坏

我一开始也这么怀疑的   但是刷了论坛的BIOS  就不会掉电了。。。但是开机很慢

网友:
应该 要合成

网友:
是的   要合成的   可能要修改一下

网友:
淘宝买的和我原机故障一样的

网友:
在淘宝买了一个  开机快的  但是故障和我原来的一样    我想有可能是主板电路问题  有没有人给点思路  怎么修这么掉电的问题 M4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