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来迅维问问了,这个PCB直插头叫什么?

楼主(2017-06-17):
想买公头,但是不知道这个插头叫什么。

网友:
什么板子上面的,看不清

网友:
是手机的吗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头   笔记本上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种头   笔记本上面的?

笔记本显示器上的。

网友:
不是,笔记本显示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显示器上的。

笔记本显示器上的?   液晶屏上的?逻辑板上的?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C:
笔记本 液晶显示器上面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显示器上的?   液晶屏上的?逻辑板上的?

触控板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 液晶显示器上面的吧

是的,但是这个头不知道叫什么,这些PCB插头都是有名字的,可惜很难知道。

网友:
是不是高压接口啊,这种接口我没有见过

网友:
来个高清图  ,配置板子更好

网友:
高压接口?也是接软排线的吧

网友:
这应该是笔记本屏带触摸屏主板上的接口,不知道你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板子上用的?

网友:
这中插头好早了把
现在都很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