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780G x5 二修主板维修

楼主(2017-06-17):
店里生意最近一直冷清,本来早上去了看没啥人就想走,结果对面精品拆机店送来一个略古老的板子,说是昨天一个客户拿过来的,去找了几家没修好,就在他那换了个新板子,想让我看看还能救不
拿过来一看,七彩虹C.A780G x5,AMD 780G北桥+SB700南桥,AM2+插座,略古老的板子
再仔细一看,这个板子已经被他人修过了,CPU供电部分有好多维修痕迹,而且电容也没了

据拆机店的伙计回忆,当时那客户说上了AM3的6核然后超频了好多,过几天就这样了,估计很大程度是供电boom了,应该不算大事,但是上家把供电修成这样,估计小事也变大事了

由于手里没有点位和原理图,所以就打算盲修了,上电测了一下,不上U的情况下CPU电压8.9V,供电肯定是有问题了

合计应该是MOS管的事情,就没继续量,下电量了一下,第三相上管GS间电阻48欧,目测就它了,换之,上电,“啪”!一声,赶紧下电,一量,又坏了

看来还是大意了,于是直接把MOS管取下,再次上电测量,G级电压8.9V,啧,有点意思啊

供电主芯片是RT8855,查了一下datasheet,这个芯片可以直接驱动MOS管,也可以加驱动芯片以PWM方式驱动,于是跑了一下线,发现此MOS管是由RT8855直接驱动的

好吧,那就是RT8855的问题喽,换吧,于是拿风枪把RT8855取下,取下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对劲,虽然说拿镊子取芯片的时候可能会把引脚间焊锡给连上,但这个芯片引脚焊锡粘连情况也有点严重啊,于是怀疑上家很有可能换RT8855的时候没有焊接好,拿烙铁简单清理了一下焊锡,又把RT8855给重新焊上去了

再次上电,G级位置电压1.5V,啧,正常了

于是又找了个管子,焊上去,正常开机点亮
随手又把上家干坏的电容补焊上去,测试半小时没问题,ok

网友A:
修这个,有时候很容易烧CPU,刚一个就烧了。供电已经修出来了。上CPU也跑码了,结果1分钟后又短路了。之前我是连CPU供电芯片也是一起换,还是不行。直接扔了。

网友:
刚才拿编程器把主板BIOS给备份出来了
双BIOS,都发出来把,有需要的拿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有时候很容易烧CPU,刚一个就烧了。供电已经修出来了。上CPU也跑码了,结果1分钟后又短路了。之前 ...

说的就是,我也烧过一个,遇到新点平台修完了上电真的是需要一定勇气

网友:
搞维修还是要细心再细心!上家本来查出问题了,由于大意让楼主碰到了!

网友B:
我要看到这种板直接扔了,就为那么点钱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看到这种板直接扔了,就为那么点钱不值得

确实比较古老,不过修好了上个六核U还能喜滋滋

网友:
我也搞过一个用一天就烧U的,搞不了还烧死了两个U

网友:
一般这种板都是直接料板,修好不敢卖给客户。烧坏别人U要说清楚的

网友:
这么旧的板俢好没什么钱赚,纯粹是为了提高水平

网友:
加分,修这种问题确实需要点勇气的,一不小心就会烧U

网友C:
AMD的CPU,相比Intel的来说,我感觉损坏概率更大点。

网友:
楼主基本功还是可以的。厉害学习了

网友:
上家太大意了,是不是遇到有人说的无论什么板都是15元那些人干的

网友:
现在修板多少钱呀,我这里也就是几十块,还得看板子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MD的CPU,相比Intel的来说,我感觉损坏概率更大点。

说话毫无根据,设计不行,再好的CPU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话毫无根据,设计不行,再好的CPU都没用

是是是是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