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山寨一体机ONDA H81D

楼主(2017-06-17):
机子拿到手  第一反应就是头疼  本人主要是维修笔记本  一体机不熟  废话不多少说
拆机  裸板   状态不触发 量南桥SR177   发现有短路  调芯片  等了几天芯片还没到  结果问了才知道还没调  气死我了   然后以为不搞了  把机子装起来
在过了三天  芯片到了  当场傻眼    没办法  只能拆起来  做上去   结果还是不触发  然后要刷BIOS  怎么找都没找到ONDA H8D VER1.00 的任何资料 下了个主板H81H 备份好  刷了还是不行  然后又找了个H81IPC的BIOS   还是不行  然后冷静下来  量了下BIOS的 脚位电压  没有  电路有问题   赶快把备份下来的 刷回去   差点被坑死
量了下南桥的 电压   也没有    这样的话  供电3.3没有给南桥供电   由于是山寨机  什么都没有  只能一个个的量  最终找到了个000的电阻  没有电压过去  直接  机子可以触发并显示

h81d 1.00.zip

网友A:
-图片发不了  无语

网友:
图片怎么会发不了呢  看这个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98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发不了  无语

先点高级模式进入
然后在上传图片前可能点一下输入框的合适位置再上传就对了

网友:
保险电阻挂了啊

网友B:
图片体积不能太大,太大也会导致上传不成功,另外格式最好是JP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体积不能太大,太大也会导致上传不成功,另外格式最好是JPG的。

谢谢以后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