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OP222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6-17):
请问这电路是怎么启动的,次级的电压不是根据初级的电流感应得来的吗,初级如果不导通次级怎么驱动芯片开关

网友:
这个算是电源模块了,要想了解它的工作过程,不如找它规格书,

网友:
楼主看好了,他是用的p沟道场管,P管是G极无电压导通,等G极有了电压就断开,因此没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整流电路图,就是交流变成直流的过程。

网友:
他是用的p沟道场管,P管是G极无电压导通,等G极有了电压就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