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3 USB全部不能用

楼主(2017-06-17):
P8H61-ML3 不跑马之洗刷刷
这个鸟问题折腾死我了     修一片收来的  认不到所有USB的P8H61 PLUS 2.0
水平有限没修好,找对门的同行拿了一块一样的OK板测测看。    弄了一会就下班了
第二天再来竟然开机掉电不跑马了。。
当时的那个心情哇,不会这么衰吧。左看右看找不到问题,最后还翻了店里监控,晚上没人动这个板啊
郁闷了。  最后几经周折   竟然是BIOS座子的问题   用洗板水使劲刷
弄好了才想到应该是昨天快下班的时候   互换了BIOS试过的原因

最后问下    P8H61     usb  全部不能用是什么情况呢

USB相关的都测了  2个板一样   就是主要的  USB_OC信号  点位上找不到    我换了几个点位都一样   找不到这几个信号在哪

版号是

我感觉不是桥坏     除了USB不能用   别的蛮正常的       在外面装好系统进去也一样

网友:
那看一下USB桥有没有短路,供电有没有,还有就是OC了。BIOS。

网友:
你输入的查找不是一大堆的usb _oc 12 什么34的

网友A:
怎么可能找不到OC信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找不到OC信号呢

就是这么神奇啊,点位上明明又4个OC信号,一点又看不到,其他的信号一点就会显示在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找不到OC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么神奇啊,点位上明明又4个OC信号,一点又看不到,其他的信号一点就会显示在哪啊

点完后  放大在看    OC信号在小电阻上   可能小  不放大看不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么神奇啊,点位上明明又4个OC信号,一点又看不到,其他的信号一点就会显示在哪啊

就点这一路S_USB_OC_12 ,明显在后置座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完后  放大在看    OC信号在小电阻上   可能小  不放大看不清

图纸上有的,可能就是你说的没有放大
但没有放大一般都会前期把相关芯片红框标注的
所以不清楚什么问题了
我在8楼也直接上传了S_USB_OC_12相关电阻的抓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点这一路S_USB_OC_12 ,明显在后置座旁边。

谢谢。能上传一个你用的点位软件吗   可能是我的点位图软件问题

网友D:
USB这部分应该不难修啊,建议对比一下几个控制USB的小6脚各脚电压,看是不是某个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点这一路S_USB_OC_12 ,明显在后置座旁边。

我的软件上显示有#号
实际上没有, 郁闷  可惜不是这个信号问题   这个信号2块板都是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USB这部分应该不难修啊,建议对比一下几个控制USB的小6脚各脚电压,看是不是某个坏了!

如果是某一个小6脚坏了不会全部USB不能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软件上显示有#号
实际上没有, 郁闷  可惜不是这个信号问题   这个信号2块板都是3.3V

rur10001 rur1003
rur105   rur106
rur102  rur103
rur1000  rur1002
加上刚才传的rur100  rur101
就是这么多

某一路的阻值不对,是可能造成所有的都不能用
你应该可以按电阻序号搜索了吧

网友:
捡到便宜了。USBOC一般在华硕上都是采用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软件上显示有#号
实际上没有, 郁闷  可惜不是这个信号问题   这个信号2块板都是3.3V

论坛上有我使用的点位图软件
重复上传也是浪费论坛的资源
我把名字说下 你搜索就找到了
BoardViewer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ur10001 rur1003
rur105   rur106
rur102  rur103

USB能用的  这个S_USBRBIAS又5B      不能用的没有5V     我的点位上只有桥和这个信号相连
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某一个小6脚坏了不会全部USB不能用吧

您查一下ps2口能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能用的  这个S_USBRBIAS又5B      不能用的没有5V     我的点位上只有桥和这个信号相连
能帮 ...

我用的是BoardViewer点位图软件,这个论坛也有的,前几天我瞄过的。既然论坛都有都不好重复上传的,应该你一搜索就能找到的。

我是参考的P8H61-M LX3   发现你说的信号S_USBRBIAS就一路啊,外围电阻是RSR129接地,桥内部就833 878,难道图纸不大对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BoardViewer点位图软件,这个论坛也有的,前几天我瞄过的。既然论坛都有都不好重复上传的,应该 ...

好吧,看来是桥问题了。就这个信号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来是桥问题了。就这个信号不一样

你也可以下个BoardViewer,论坛肯定有,我前几天都瞧见过,个人感觉好用点,尤其是图纸大小缩放很方便,就用滚轮直接就可以干了,还有跟迅雷软件没有什么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下个BoardViewer,论坛肯定有,我前几天都瞧见过,个人感觉好用点,尤其是图纸大小缩放很方便, ...

谢谢,点位软件找到了  很好用,板子放弃治疗了

网友:
华硕的最好找的一个USB_OC#在桥的旁边,472与822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