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屏暗

楼主(2017-06-17):
型号忘了    客户来的时候保修屏暗。感觉灯管坏了 ,换了还是原故障。正好手里有高压板,换了还是无效。没办法拆机。发现缺电压,无19v供电。旁边的F17保险丝量了一下开路了 。哈哈  它坏了。马上换了,屏亮啦。。。。。。收钱。。。。。

网友A:
这个修起来又稳定。不错。

网友B:
你说绕了多大一圈

网友C:
这样的机子 就要 多来 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绕了多大一圈

哈哈,就是。后来客户说在淘宝上买了高压板,和灯管,换上不行,才拿出来修的。开始他啥也没说:kuqi: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机子 就要 多来 点

没错没错,。。。。。

网友D:
这个客户把他能动的都动了 实在不行了再拿出来 维修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起来又稳定。不错。

保险坏了,导致。后级没19v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客户把他能动的都动了 实在不行了再拿出来 维修不易

嗯嗯,确实啊,厉害了,灯管自己都换了。。

网友:
维修细心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