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

楼主(2017-06-17):
求宏基S3图纸,板号:12201-2,机器不触发,测试主板G2201没电压,怀疑RTC复位没有,求此机器图纸,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的㢟,机器修好了,就是RTCRST的问题,不过不是G2201,是G2101,在南桥的反面,20K电阻阻值变大,换了就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