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5版号 la-8126P 进水之小白维修

楼主(2017-06-17):
故障:进水开机掉电
修复前:

修复后:

维修心得: 洗刷刷     变黑的地方都去掉   按图纸换上好的   在接好线。  这些过程就没必要分享了
    各个进水腐蚀不一样  没什么参考意义

进水部位全部处理好之后,通电不出公共电压。隔离保护双管G脚都是19V。
此机正常隔离保护G脚为9V才会出公共点
( 又的隔保G脚为20多V才正常,有的9V正常,又的19V也正常,有的无电压也正常,小弟是小白,完全不明白,求大神讲解下 隔保G脚)
此机PACIN有电才能分压出9V  G脚电压。但是PACIN有电又拉低了PQ307导致PQ305导通。导通后隔保G脚又变成19V不出公共点
我是瞎JB乱修,直接去掉pq305 就能正常使用了。 但是不明白为什么,求解
已装了个系统,跑了分,电池也充满了 。测试了一下午都稳定

网友:
图纸怎么不发出来

网友:
图纸论坛上下载的  重复的就没发了

网友A:
PACIN为高时导通PQ310A,拉低PQ307的2脚,PQ307截止,PQ305的2脚为高,此时PQ305是截止状态的

网友:
还好不严重

网友:
进水的最不好修了,看来以后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
进水机器就检查进水的部分,不要怀疑其他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进水不是很严重  ,怕的是全板这种

网友:
进水看似比较严重

网友:
修好就好。要是修不好是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CIN为高时导通PQ310A,拉低PQ307的2脚,PQ307截止,PQ305的2脚为高,此时PQ305是截止状态的

pq305的2脚为高时不是截止状态噢,我换了1个试过,2脚为高不截止,为低截止

网友:
技术已经 娴熟  可以独当一面了

网友:
看来以后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
还好不是很严重,给你鼓励  天雷滚滚

网友:
很好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进水机能修复已经不容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