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不是笔记本的求助,安泰信852D要敲才能加热

楼主(2017-06-17):
安泰信852D要敲才能加热,关掉也是要敲。现在不景气想自己修修,请高手指点。关掉就跳到750度,不敲不会关

网友A:
里机线断线了,接触不良,找到哪跟线,接一下就好了。不过不好拆,拆掉不好装,

网友A:
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的。拆下来在装上去,风量小了很多,最 后还是买了一个新的装上去了

网友:
看不懂撒意思,实在是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机线断线了,接触不良,找到哪跟线,接一下就好了。不过不好拆,拆掉不好装,

不好拆吗?正想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的。拆下来在装上去,风量小了很多,最 后还是买了一个新的装上去了

这个好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机线断线了,接触不良,找到哪跟线,接一下就好了。不过不好拆,拆掉不好装,

谢谢你,真的是里面有线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真的是里面有线松了

不用客气,,

网友:
没遇到过呢

网友:
是不是发热丝里的温度检测坏了,有专人修这的,主要是自己没这些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