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x230s bios

楼主(2017-06-17):
X230s机器加电一会就掉电,屏幕不亮,bios有问题,会引起这个现象吗
掉电

网友:
一般不会的

网友:
只有刷个看下撒

网友:
感觉你说得有点像屏坏了样

网友:
会~~!这机器有通病

网友:
怀疑bios程序有问题就先刷个bios试试看,论坛里有很多,可以搜索板号找到

网友:
要先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
AMD 218-0755097芯片

网友:
应该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刷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这机器还没碰到过

网友:
有可能啊。。

网友:
不会是BIOS问题吧

网友:
这个会的 现在机器集成度高

网友:
刷个看下撒

网友:
我是刷bios好的,bios在现在的电脑里很多故障都是bios问题,为什么,有谁知道的吗

网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BIOS多是怪问题,有可能

网友:
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教 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刷个试试再说!

网友:
这年代,有钱赚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我是为搜索分来的

网友:
先测测温度

网友:
这款本还没遇到过bios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