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使用技巧

楼主(2017-06-17):
新买的电烙铁,怎么使用好事,焊接东西感觉很别扭

网友:
是哪个型号的烙铁

网友A:
赛纳的,用着挺好,后来手柄坏了, 换个新的就不太好用了, 没有旧的用起来灵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赛纳的,用着挺好,后来手柄坏了, 换个新的就不太好用了, 没有旧的用起来灵活

应该是手柄问题,应该和以前的不一样,你感觉不舒服吧,习惯就好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使用工具有适应过程,每一种工具都有对应于人体工程学的握持方法,这个要靠自己调适。

网友:
东西不能用太便宜的

网友:
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写的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
如果是焊台,换了烙铁芯或者手柄后,一般要调整温度补偿的,否则就是感觉别扭,跟以前的习惯不一样!还有,烙铁头用以前形状的!

网友:
    几年了。从做维修一直用的都是936B,,,,,,,,..........

网友:
看描述是焊台?温度校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