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7-06-17):
联想G470进系统重启,进pE不重启,进bios也不重启,  只是进系统就重启,有时到滚动条就重启了,有时进到系统界面就重启,

这   cpu换过试了,内存换过试了,硬盘换过试了,  故障还是一样的重启。。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会蓝屏不

wzh

网友:
不蓝屏,  直接重新重启

网友A:
所有驱动先不要打。

wz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驱动先不要打。

重新安装系统了,驱动是么有装。 也是重启

网友:
待机多少?换乌龟壳吧

网友:
重点CPU供电这块 查一下

网友:
显卡加焊试试,如是还是一样的话就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会蓝屏不

网友:
这个是AMD的还是因特尔的 ?

网友:
这个机器铁壳mos管爱坏,可以换掉试试看

网友:
感觉问题在显卡这一块.BIOS和pe
都不加载显卡.进系统会加载显卡

网友:
简单的 先来吧   是不是驱动没对

网友B:
我修过这种 ,就是这个机器同样的问题最后换南桥搞定,建议 ,

wz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这种 ,就是这个机器同样的问题最后换南桥搞定,建议 ,

我试试看,
谢谢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

网友:
在BIOS里把独立显卡禁用了 试试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