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87-PLUS,通电自动上电又断电重复

楼主(2017-06-17):
今天修了一块顾客送来的主板,问题是插电自动上电几秒又断电重复以上,我把板拆了下来,我测了半天查出来是开机针到IO旁边的一个822排阻把开机针的电压拉低到0.68,换了822就正常开机了,下面请看图。

网友:
822不是拉低了电压  而是上拉没拉起来吧

网友A:
就为这小的822电阻,我懒的拆进了1万个

网友:
新手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这个电阻 好多啊  主板上

网友:
华硕822排阻通病

网友:
自动上电,822是拉低PSON吧

网友:
822排阻虚焊或者变质导致上拉不正常吧。

网友:
肯定是上啦的

网友:
华硕板这种开机针电压低,比较好修。基本上是82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为这小的822电阻,我懒的拆进了1万个

发货回来的时候你数过吗

网友:
822排阻 找到是哪个还是好修的,有图纸吧

网友:
822让维修人收入不少

网友:
一般是PSON坏的多。排针电压比较少见。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大家互帮互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货回来的时候你数过吗

哈哈。对的数量不对要补发的,不然就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