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奇葩的联想G40-70M WiFi 开关问题 ?

楼主(2017-06-17):
遇到一台G40-70M,之前进过水,维修过,一个月之后出现一个奇葩问题:
每次开机WiFi都是关闭的,搜不到信号,按键盘上的快捷键开关也不管用,键盘一个月前换的新的,但是合盖睡眠之后再打开盖登录系统之后就能搜索的信号,奇怪的不得了

这种WiFi模块是最新的,不知道有没有强制开启的办法 ?针脚细而密,想想也头疼。

网友:
CMOS电池抠掉 扔半个小时     不行在找其他办法  进水处处理好才行 过孔断线之类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进水某个元器件有问题。仔细观察下看看有没有黑的元器件。

网友A:
强制断开56脚开WIFI,强制断开54脚开蓝牙~

网友:
NGFF协议的无线网卡,图片反过来,最多针那边的靠边第一针就是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问题,最好还是不要搞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断开56脚开WIFI,强制断开54脚开蓝牙~

谢谢 图纸 支持

网友:
搞定了 ,直接屏蔽了 54,56 两个脚,正好两个脚都在反面的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