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 ul30v 不触发 板号 UL30VT 附bios

楼主(2017-06-17):
接修同行一台,ul30v 不触发。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3.按开关毫无反应。
拆开机子,取出主板。目测了下无明显异常。打了下阻值正常。量3,5v。没有
待机芯片是rt8206,ldo有了。pwm开启没有。论坛找到一份点位。追到EC 19脚sus_on.
量了下0v,断电打值正常。插上电源,量ec条件,avcc,32.768,ec_rst都正常。量bios时
发现1角无波形。想刷个bios。论坛找了半天没找到,找到唯一的一个还不能用。
淘宝上买了一个 UL30VT 2.0的BIOS,刷上去,BIOS 1角持续有波形了。
按开关,直接亮机了。 最后附上BIOS ,亮机图片。

网友:
淘宝买的bios论坛没有,用得上大哥大姐帮忙加点分。谢了

网友:
好用就加分啊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遇到好多台

网友:
这个BIOS好像论坛有吧,谢谢分享

网友:
bios  引起片选没出来

网友:
能遇到BIOS 问题的就如nec 大电容一样,,捡钱啊

网友:
BIOS 下载 了,好用

网友A:
正好需要 谢谢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 谢谢诶谢谢

加点分啊 ,有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