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N卡LOGO

楼主(2017-06-17):
机器待机电流0.1几  触发卡LOGO南桥发烫  这个也是通病了 南桥坏   由于手里没有这个南桥了 客户急   发现有一个218-0792006  主板上面的 218-0697020 死马当活马上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直接换上 OK    这个是论坛首发  这2个芯片应该通用  能不能加精 我的大胆给大家带来了方便  求加精

网友:
敢于尝试精神可嘉,应该多测试下  确定稳定性

网友:
台式机AM2的很多都可以

网友A:
楼主待机0.1几不是短路了吗?还能上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待机0.1几不是短路了吗?还能上电?

可以的  南桥内部 模块短路 不影响开机的   这款几乎都只是这个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南桥内部 模块短路 不影响开机的   这款几乎都只是这个病

好的,涨见识了

网友:
能代换  以后就省时间了

网友:
只能给你加1分了。加精估计加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我遇到好多台

网友:
这都能行,不过看起来电容是到是一样的

网友:
勇于尝试 值得学习!

网友:
真的能通用的吗?

网友:
AMD是我们的福音 最近生意好淡 没事上来逛逛

网友:
这种就是换的是后温度把控好  稍不留神 就爆了呵呵

网友:
这个胆子确实很大,,,这样代换,,哈哈,

网友:
218-0792006 与 218-0697020这个南桥可以通用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子,敢于创新。有可能会成功的哟。

网友:
客户急  那就没办法。自能试试。

网友:
干脆  这就直接换桥

网友C:
对你的精神,加两人,,,加不加精我就不知道了,哈哈
加两分,打错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你的精神,加两人,,,加不加精我就不知道了,哈哈
加两分,打错了

网友:
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试过才知道

网友:
这下以后可以直接换了

网友:
那会不会只适用于华硕呢

网友:
应该多测试下 确定稳定性

网友:
估计加不了

网友:
这机器太垃圾了阿

网友:
成功源与实践,正是因为LZ敢于实践,所以才有成功的收获........

网友:
问题太多了阿

网友:
楼主勇气可嘉

网友:
稳定吗?楼主测试了多久。

网友:
你这样的帖子怎么加精 啊,只能作为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管硬盘的模块坏了 管开机的模块是好的?

网友:
敢于尝试,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在试试吧!!!怕不行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实践证明两个型号是通用的,感谢分享

网友:
不知道也敢上,胆大心细啊

网友:
哈哈,有胆量,很好,下次可以代换试试

网友:
必须赞一下 非常大胆的尝试

网友:
干脆 直接换掉

网友:
差别这么大都能换好啊,我服了amd啊

网友:
瞎换换对了 换之前可以先查哈资料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第一步不好走,楼主是知道差不多的芯片

网友:
我表示 为楼主敢于尝试的勇气 加油

网友:
楼主大胆尝试,堪称维修界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