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笔记本电脑《华硕S400C》主板的板载内存屏蔽方法

楼主(2017-06-17):
型号:华硕S400C
板号:S400CA     REV.2.1
故障:板载内存进水,
                换了板载内存也有时能亮机,有时不能亮机,求助大神如何屏蔽内存,
去搜索别人帖子权限不够,我才50的权限,我有下载分、确没有权限_帖子要240权限才能进去看,叫我同事
进去看下,然后还要5分下载分才呢打开看,同事没有下载分,😱😱。我要回农村,城市套路深

       最后求助如何屏蔽板载内存,谢谢大家

网友A:
哪个贴子要240权限  发出来  我帮你降一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贴子要240权限  发出来  我帮你降一降

这个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6803-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6803-1-1.html

以经改了   可以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经改了   可以看了

首先要谢谢专职的板主,我用五分下载分进去看了方法,问题没有解决,眉头紧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谢谢专职的板主,我用五分下载分进去看了方法,问题没有解决,眉头紧皱……

难道里面说的方法不好用吗,还是板号不一样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难道里面说的方法不好用吗,还是板号不一样呢?

板号也是对的、方法是对滴、不过这方法我也用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号也是对的、方法是对滴、不过这方法我也用过了,

那目前就没有别的方法了,论坛只有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目前就没有别的方法了,论坛只有这个方法

论坛那屏蔽内存请问改成功了吗?没成功为什么拿出来骗分′况且权限还搞那么高,严重误导

网友:
如果有板载内存 和内存槽 板载的坏了怎么屏蔽板载的啊

网友:
论坛一直都有啊    就那几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