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TFT19W80PS

楼主(2017-06-17):
      aoc 19液晶,型号912sw+,通电指示灯不亮,拆机,测电源板 5v 12v正常,接上驱动板,测5v 12v正常,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驱动板是2120 2025组合。测开关电板电压为1.8v,不正常,正常应为3.3v.  通过查电路图知开关板由2120控制,于是测2120工作条件, 41脚供电vcc只有1.5v, 阻值只有75欧,这下只能拆芯片或者周边的配件了,就这样拆啊装啊拆啊装的,最后拆到不起眼的c412, 阻值恢复到460欧,通电,绿灯亮了,那个高兴啊不用说。 附上电路图及备份的程序。

aoc 912sw 电路图.zip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  要我 直接改通用板了

网友:
楼主,修的好!学习就要象你一样认真!!能不能指一下,换了那个PC 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