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50V 修到怀疑人生了!

楼主(2017-06-17):
ASUS A450V

故障前奏:以下文字属于同行口述,真假不必太认真
一同行接的机器,原本是除尘的。
同行除尘完后装机测试发现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了。
给客户报价后更换键盘。换好后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再次开机按开关没反应了。
现在换我了。以下文字属于机器到我手里以后的:
这个机器我之前发过一个帖子说过。有通病,就是换键盘导致待机IC 的19V 上拉电阻坏掉。有兴趣的可以搜搜看。
拆机,先看待机IC 供电19V到位没。实测。电阻一端19V 一端3.8V 不正常,打对地阻值正常。直接换了颗0欧的电阻。
上电 3 5 线性电压出来了 待机3 5 没出来。 果断打阻值。 5V正常 3V 短路。

这个机器有后续节点的。直接断开3V 的节点  待机正常。 知道了3V后续短路了。就上烧鸡大法吧。烧。烧。。  桥发烫。。
桥NG了。这里郁闷了下。除个尘,换个键盘 把桥搞烧了。哈哈。。
换吧。。

换好后。上电,待机正常,触发,刷刷刷的电流上去了。显示正常,进系统正常。 悲剧的是屏幕亮线了。 我发誓。真不是我弄的。屏都是单独放的。

这个跟同行说了下。同行说不管他了。都是他赔的。能显示,正常用就可以了。 准备收工。。 测 声 显 网 WIFI  第一步就卡壳了。。
NND 设备管理里面没发现声卡。。 估计声卡也挂壁了。。 唉。。 同行不愿意等了。 直接说声卡不理它。 网络正常,显卡正常就可以了。
算是收工了。但也太悲催了。
修机不容易,发帖也不容易。有分的给个分,没分的给个安慰!谢谢各位看官!

网友:
包那么多啊?洗主板了吗?线性是本身发出来的吧不是外界给的电压?

网友:
高手如云呀不错学习了

网友:
换键盘贴纸没粘好。

网友:
有可能是同行带电操作造成的

网友:
这个键盘电压烧了别的地方?!

网友:
靠,换个键盘烧这么多,还让人活不

网友:
楼主拆桥竟然贴了那么多隔热纸

网友:
应该是清灰的怀疑人生了,你不至于,哈哈

网友:
这机子弄得还要赔钱了

网友:
不断电毁一生啊,怀疑人生了

网友:
这就怀疑人生了?

网友:
有这同行,没话说

网友:
换桥贴锡纸有时也会影响到其他问题,,和科学自然有关

网友:
没抜电池吗?

网友:
这都能交差  我们这边有半点不满意都找你

网友:
屏幕亮线这种坑爹的事情,我也遇到过,上次给人装系统,刚开机的时候没有亮线,进系统后突然来了一条亮线,我也怀疑人生了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的帖子是怎么发成这种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的帖子是怎么发成这种效果的?

发帖子,有个高级模式。 里面什么都有了。。 仔细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