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BGA维修

楼主(2017-06-17):
X宝二手收了台BGA机。机器比较落后,但对我来说,足够用来。机器500,运费100.附送几十张钢网,及其他一些工具。

网友:
补充一下:机器修复后就直接装上了,忘了拍照。机器40多公斤,很厚重。但这个品牌该型号的导线都是铝线。有8,9根是老鼠咬断,其他多数是铝线腐烂。导线全部换了铜线。还换了一块发热砖。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只是这种温控能稳定吗?

网友A:
温度可控吗,准吗

网友B:
里面的电路相对复杂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可控吗,准吗

误差+-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的电路相对复杂一些

线路比较多。跟着温控器的说明书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羡慕动手能力强的人

网友:
怎么看起来那么脏 里面

网友:
你这500元还挺值的哦

网友:
真是高人,啥都能修,不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我去,大神啊,还有修BGA的啊?

网友C:
这BGA台像我的,触摸屏的吗?我的放那好久没用了,几乎还接近全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BGA台像我的,触摸屏的吗?我的放那好久没用了,几乎还接近全新。

不带触摸显示屏。直接温控按键的。

网友:
里面的垃圾可是够多的了,维修佬的特征

网友:
楼主技术挺全面,维修的很彻底。希望今后能多多跟你学习学习。

网友:
我还以为里面还有死老鼠了

网友:
你换线还是正确的选择,铝线比铜线差多了,佩服

网友:
里面怎么看起来那么脏 不过能修好就是好事。

网友:
厉害啦~估计才刚开始拿来的时间里面跑出来N多老鼠和小强的有么有 我修台式机和笔记本的时间就遇到过看的头皮发麻~~

网友:
全是老鼠屎 这样的机器修起来估计也用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