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 板号LA-8251P 用电源开不了机

楼主(2017-06-17):
DELL  5525   板号LA-8251P 用电源开不了机   用电池可以开   拆机测一下第二个MOS没有打开   D极有19V   S极只有0.5V  G极18.9V    直接换了一下MOS管还是不行   充电IC是88731   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DELL LA-8251pr10_xb-a00-final.pdf

网友:
楼主查下ACOFF  和ACIN

网友:
忘了说  ACOFF为低  ACIN 为高

网友:
先查主供电,再查

网友:
按照不过隔离修

网友:
楼主这样问有点难回答。应当多测一下再发问。G极19V那就是没有分压,要怎么形成分压分析一下电路就好了

网友:
g极电压不对

网友:
不单止第二个没导通,第一个也没导通 啊。过来的只是小电流的19V,按照仁宝的保护隔离设计来修

网友:
还是保护隔离这块吧

网友:
待机时应该3,5伏还没出吧,从3,5伏供电向前查

网友:
不过隔离保护,要么公共点有短路,要么隔离保护自身坏了

网友:
这个和好查啊  ACIN 是高还是低?

网友:
第二个管子没导通?意思是第一个导通了?两个管子的G级是连一起的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刚好需要

网友:
隔离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适配器 电压没到公共点吧      先从保护隔离入手

网友:
前天刚修了一台和楼主一样的

网友:
充电芯片百分百没有正常工作,查查吧

网友:
直接拉过去试一下

网友:
直接换掉充电芯片

网友:
换了一个88731就好了

网友:
G极19V那就是没有分压,要怎么形成分压分析一下电路就好了

网友:
修保护隔离吧,p沟道mos管,g极小于s极导通,查芯片发出的acin,应该为高

网友:
acin是对的,那就量下是不是第一个MOS管的GS两级相连了,经常遇到这个问题